[安装经验]
八核处理器只显示四核

楼主(2018-03-11):
两台主板都是V星970a-g43  处理器是fx8300和一个fx8100  win7 64位系统   属性里面是四核四线   鲁大师和cpu-z 都显示四核四线  换了win10也是四核四线  求解!

网友:
对啊,处理器是八核的,但是为什么显示四核呢

网友A:
这是不是主板不支持啊。是不是要开核?我记得有的主板要开核才能用啊

网友B:
估计是主板不支持,只能换个主板试一下,难道要开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主板不支持啊。是不是要开核?我记得有的主板要开核才能用啊

V星970a-g43主板支持fx8300和81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主板不支持,只能换个主板试一下,难道要开核??

V星970a-g43主板支持fx8300和8100啊

网友C:
把主板电池扣下来几分钟,然后再插上试试呢我之前也是这样做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主板电池扣下来几分钟,然后再插上试试呢我之前也是这样做的,就好了‘’‘

我扣下来电池试过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进主板复位一下bios试试看?不行的话到官网下个最新bios刷个试试

网友D:
有些时候也不能全相信老鲁的,我是领教过,换过的笔记本屏,用它检测,就能给你整成好几年前的日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时候也不能全相信老鲁的,我是领教过,换过的笔记本屏,用它检测,就能给你整成好几年前的日期

你以为一定是新的?还真有可能是几年前的屏电路板!

网友:
这是不是主板不支持啊。是不是要开核

网友E:
最后弄好了吗。。。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F:
更新一下BIOS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弄好了吗。。。怎么处理的啊。。。。。。

没有弄好,各种方法都试过了,简直到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新一下BIOS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

具体该怎么操作呢,请详细说一下

网友:
刷个 主板BOSS 看 看   可能 石 BIOS版本低了  不 支持

网友:
刷个 BIOS试试  应该 石 BIOS版本太低 不 支持

网友:
建议楼主更新bios,要么就这个就是有缺陷的CPU。

网友:
。。。是4核8线程。不是8核。。。

网友:
BIOS回复出厂设置  我之前I5还只显示2核呢  。。。。。。。。。。

网友:
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非常不错的帖子,感谢分享经验,收藏了!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物理内核确实只有4个,线程有8个

网友:
主板要开核。。。。。。。。。。。。。。。。。。。。。。。。。。。。。

网友:
BIOS   里面  恢复 下出厂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