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S进水后有时能启动有时启动不了

楼主(2018-03-11):
联想G405S进水了,处理干净后,仔细测量,发现有两处电阻连线烧断了,补好了,键盘第6脚连线烧断了,也补好了。并且也进行了热干燥处理。当时好了客户用了一个多月,后来慢慢出现需要多次开才能启动,再后来就基本不能启动了。电流在0.7A的地方停留时间长,最后在1.0A左右的地方不变了。

测量各个电压值基本都正常,只有+APU_CORE低,只有0.86A左右,如果正常点亮了,测量有1.2V左右,对时序不懂,求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板号是:REV:1.0   VALGC/GD LA-A091P
刷论坛上的BIOS有的会出现电流上下乱跳,有的还是停在1.0多A的地方不动了。

网友A:
好乐西,收藏了.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乐西,收藏了.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兄弟 没事发发帖 就有金币了 何必冒着封号的风险灌水呢

网友:
遇到这种 我就会用最笨的方法 看好的时候的信号和电压比较,哪里不对查哪里

网友:
这种机最麻烦了,不稳定啊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