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40笔记本上电0.63不显

楼主(2018-03-11):
三星R440故障:(待机0.4,上电0.6左右不显,加焊显卡或换显卡可解决)给人的错觉是不过内存或微短,论坛很多人说内存供电对地阻值0.06欧,电压1.5V,怀疑短路,其实是正常了,加焊显卡后待机0.015,上电1.2-0.63-0.89-1.4跳变,显示正常,希望你们少走弯路

网友:
学到了,以后遇到了会注意的,这就是经验之谈,可以省下好多时间

网友:
这种帖子好啊

网友:
这篇文章解释的有深度 。。。。。。。。。。。。。。。。。。。。。

网友:
好技术 我怎么没这么好的远气啊啊

网友:
看这个电流感觉离显卡还挺远呢  容易被迷惑

网友:
这电流是是比较容易产生误解,待机就0.4一般想到就是短路

网友:
真的吗    好像没遇到       到时看看

网友:
内存对地这么的低吗?。。。。。。。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的上

网友:
这款机器修过几台,一般都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2018-04-17):
确实是修过几个都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