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D3H维修

楼主(2018-03-11):
客户机器,开机马上断电,也不重新起来,再按还是断电,看到这个问题都头疼,没法测试电压,只能一个手按着表针,只手点开关针,0.5秒时间,点好几次最后发现没有CPU供电,测量CPU假负载关键点,有异常,于是第一反应是不是BIOS,去论坛找个BIOS刷刷还真亮了,还可以,这个问题,不怎么费脑细胞,50元到手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就是刷BIOS好得多!!!!!!!!!!!!!!!!!!!

网友:
哈哈,捡钱了,有时候就是那么简单

网友:
刷bios报50感觉您报低了啊,是不是深圳华强北啊

网友:
技嘉的BIOS问题还是蛮多的,现在技嘉的6x系列 以上都是必刷BIOS

网友:
我也是同样故障,把BIOS分享一下。

网友:
技嘉主板双BIOS程序确实坏的多

网友:
CPU供电不是由内存电压开启的吗 你的怎么是桥开启的?  可能你板子的根本原因就是掉S3

网友:
你说的那种故障难道是传说中的风扇反复转停?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坏BIOS的很多的重写就好了

网友:
学习到了,   感谢经验的分享。感谢楼主的慷慨

网友:
50低了点,80起步

网友:
技嘉很多主板动手第一步就是恢复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