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改集显

楼主(2018-03-11):
亲测联想Z470独显坏了,拆掉独显芯片和独显电感,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独显不显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BIOS 不用改吗?

网友:
不错 如果用户平时就是办公使用 没问题的。只要不是大型点的设计

网友:
这机器记得直接拆了独显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A:
呵呵,如果是双显卡切换的机器一般拆供电电感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是双显卡切换的机器一般拆供电电感OK

营养很丰富的经验啊,收下了谢谢

网友:
不用拆显卡芯片吧直接取了供电应该都可以

网友:
显卡 和电感 直接去掉就行了?

网友:
好好,这个方法简单,换显卡成本又大,支持

网友:
不用刷集显BIOS哦,直接可以显示

网友:
我记得只需要拆掉电感就可以啊?不用拆显卡芯片吧,不过还是要鼓励一下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不用去显卡也行吧 ,,把电感直接去掉就行了

网友: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亮机,,不需要拆芯片,,

网友:
不用拆显卡,直接把供电断开可以吗?

网友:
这个显卡不怎么坏哦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B:
不用拆显卡,直接把供电断开可以拆掉电感就可以啊?不用拆显卡芯片吧,不过还是要鼓励一下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机器记得直接拆了独显供电就可以了开可以拆掉电感就可以啊?不用拆显卡芯片吧,不过还是要鼓

网友B:
记得直接拆了独显供电就可以了开的话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亮机,,不需要拆芯片可以拆掉电感就可以啊?不用拆显卡芯片吧,不过还是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B:
接拆了独显供电就可以了开的话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亮机,,不需要拆芯片可以拆掉电感就可以啊?不用拆显卡芯片吧,不过还是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