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拔掉光驱可以亮 插上灰屏

楼主(2018-03-11):
b320拔掉光驱可以亮  插上灰屏
桥也换了
BIOS也刷了

H55
光驱都没有人用,断开 光驱接口供电,插上去 完事 收钱才是硬道理不要折腾了。哈哈

网友:
会不会是光驱的问题,换个光驱试过没有?

网友:
哥  你装上光驱的时候测下光驱电路有没有异常啊

网友:
是不是插上光驱导致屏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测下光驱的电路和信号,打下值. 这种问题是难修的.裸板测试

网友:
先检查楼上说的问题,实在不行就把光驱屏蔽了吧,光驱现在很少人用的,没有必要折腾

网友:
换个光驱试一下,要不就直接屏蔽光驱吧,反正用的少。。

网友:
大哥,现在谁还用光驱啊,别那么较真啊,直接屏蔽光驱就行了,又不是非用不可

网友:
会不会是光驱挂了

网友:
屏蔽光驱才是硬道理

网友:
检查一下5V电压是不是有异,比如说偏高或偏低。如果电压没有问题就要查一下有没有驱动IC了

网友:
先换光驱呗

网友:
这么奇怪的事情呀 光驱换过了吗????

网友:
你试试能不能进PE  能进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哈哈  蛋疼的问题  楼主还把桥给换了 真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