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910救砖过程

楼主(2018-03-11):
1.电脑进入测试模式。以管理员权限打开CMD,输入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n 回车,进入测试模式,此时电脑需要重启。重启后,桌面右下角显示测试模式的水印。

2 安装刷机软件。在测试模式安装QPST软件,软件和驱动下载。
3 安装手机驱动(关键)。右键打开计算机,选择“管理”-“设备管理器,选择更新驱动,”,此时并没有手机驱动。
手机彻底关机(可长按电源键约10秒手机关机),先按住音量上键然后再按住开机键,屏幕亮起5秒内把数据线插入手机,此时听到很长一声蜂鸣进入海信设备自检界面,什么都不要动!电脑管理器会自动更新出一个未知设备,在上面右键,选择更新驱动,选择驱动目录,并确定,(我用的是XP系统因为兼容性好!)提示是否信任时选择是即可。只限用于xp系统!)win7、8、10 系统的机油继续下看!
完成后会有提示,这时候设备管理器中不再是未知设备。

4 选择刷机文件。打开QPST中的QFIL,点击Browser,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海信h910.v1线刷包的目录中的mbn文件并打开。

5 加载XML文件。点击Load XML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海信h910.v1.rar线刷包的目录中的xml文件并打开。(一共会打开两个)

6 开始刷机。选择Download按钮,此时软件开始加载文件,一会后进度条开始走动。(注意!本人亲身经历刷机过程中千万不要触动数据线!后果很麻烦真的!会造成刷机失败,软件停止刷机响应和手机不能开机!如遇紧急情况例如意外断电或不小心断开数据线 此时不要害怕因为高通是刷不死的!呵呵~~!这时你需要拆开K8的后盖断开电池线路(不会的这时可以看K8的维修手册)断开电池线稍等一会重新接上电池线,按住音量上键然后再按住开机键,屏幕亮起5秒内把数据线插入手机,重复第4步骤继续刷机!手机又复活了!

7 刷机完成。进度条走到头时,刷机完成,此时手机自动重启,刷机完成。

海信K8-H910救砖刷机的关键是驱动的安装,一般情况下驱动直接安装即可。如果电脑是Win8或者更高的版本就需要像前文提到的一样进入测试模式之后才可正确安装。当然反之,如果驱动安装错误,整个刷机过程都无法进行的。
    到此海信K8-h910救砖刷机教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