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换U2短路

楼主(2018-03-11):
一台7P入水的,本来漏电,换了灯控后可以开机了,充不进电,从料板拆了个U2装过去,结果B+线路短路了,拆了U2也短路。烧鸡大法烧了半天没烧出来,现在是一头雾水了,大家指点一下,现在机子不开机,2V电压下有差不多2A的电流,U2都拆了,还是B+线路短路
不开机

网友:
用5a 的 烧·························

网友:
入水的,重点应该还是再仔细看主板吧,肯定是还有哪里进水腐蚀才会短路

网友:
支持4楼的,加大电压, 继续骚骚.

网友:
板间短路就不好弄啦,要是电容什么的还好说

网友:
用5a电流应该能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