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腾GI945拆机

楼主(2018-03-11):
升腾GI945-瘦客户机,体积很小,1.6Gcpu,1G内存,可以改装NAS,软路由等

具体操作还在学习中,打算装Ubuntu做NAS

网友A:
多少钱搞得,这个东西做个小nas还不错

网友:
exsi装不动 就直接转黑裙啊   盘位数量也是捉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搞得,这个东西做个小nas还不错

35元一台,上猫宝搜一下就有了,

--回复也要怎么多的字啊--回复也要怎么多的字啊--回复也要怎么多的字啊--回复也要怎么多的字啊--

网友:
                                                   这个好玩吗

网友:
就是为了折腾了

网友:
查了下只能装32位的黑群啊,5.0-4528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