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戴尔24寸2K屏,冷启动时边缘发绿,有同行遇过这种情况的请进

楼主(2018-03-11):
自有戴尔P2416D,2K,IPS屏,近来一个星期发现每次冷启动时,边缘发绿,冷启动指的是早上刚开机,或者显示屏关了几个小时后再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开机十多分钟后绿色才慢慢褪去,恢复正常。注:跟显卡没关系,不开主机,只开显示屏,显示LOGO的时候也是边缘发绿。
显示白色页面的时候却又是边缘出现粉色,其它状态下都是绿色,显示黑色状态下特别明显。无从下手,从没试过这种现象,我估计是屏问题。大家随便发言一起研究下!

网友:
用酒精擦拭下屏幕试试

网友:
屏幕的问题吧。应该属于质量问题的

网友:
看着应该是屏问题,以前好像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应该是屏本身出问题了     如没过保修  建议返厂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本身出问题了     如没过保修  建议返厂维修

过保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里面潮湿了,拆开用风机吹下,说不定有意外惊喜

网友B:
不像是灯管,是屏的质量问题,但愿不向坏的方向发展就行。

网友C:
进 工厂模式  校准一下  屏的 码片数据

网友D:
是不是有人换过灯条,没处理好也会这样子

网友:
感觉还是屏的问题,可能是屏上某个原件吧

网友(2018-04-25):
引用 网友C:
进 工厂模式  校准一下  屏的 码片数据

怎么进工厂模式?求教
怎么进工厂模式?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人换过灯条,没处理好也会这样子

我自己的屏,没动过也没拆过。再说这是LED灯珠条,又不是高压灯管那种,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灯管,是屏的质量问题,但愿不向坏的方向发展就行。

到现在一个多月了,也没往坏的方向发展,还是一样

网友:
拆机,刚开机不正常时,把逻辑板上的电压测测,等会正常了,再测测逻辑板电压,两相对比下,看能否找到故障点。

网友E:
这种情况不属于背光问题,还是考虑面板或者驱动板。液晶屏什么接口双接口还是单接口

网友F:
我怎么看图中间也是花的啊,那个QQ登录中间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屏的问题 估计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看图中间也是花的啊,那个QQ登录中间

中间没花,拍摄问题,光线不足拍摄成像噪点多。

网友(2018-07-05):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不属于背光问题,还是考虑面板或者驱动板。液晶屏什么接口双接口还是单接口

刚刚拆开了,是双接口的
刚刚拆开了,是双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