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待机电流偏大

楼主(2018-03-11):
老板不知道从哪里回收的三星笔记本故障是通电,电流0.3A,这种情况要么是有短路,要么就是有的工作电压提前出来了。
拆机,测公共点450欧姆,通电触摸到待机芯片明显发烫。 并且测电压除了vin19V正常,连REF都没有出现。
拆了,由于没有原型号就使用了51125代替。测电压REF 2.00V 正常,测VREG3  1.8V  VREG5 5.1V  芯片依然发烫。VREG3后级还有短路。测试阻值,400多欧姆。并没有短路呀0.0
再测一次,还是1.8V。哦~~~~突然脑子不好使,想不出个所以然.....
好吧,先修个台式机再说....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之后手里又闲下来,又拿出来研究研究。
          心里豁然开朗!!!
1.8V,并不是完全短路,这种情况一定是后级短路,但是中间一定是串联了电阻或者其他东西,所以是后面需要VREG3电压的元器件短路,所以测试不出来。
烧鸡,这是修本本最精髓的做法。一顿乱摸,当摸到EC旁边的时候,发烫了,巨烫。
d516输出脚对地0欧姆.....查图纸看出来了,输出脚这条线路上只有一个C145电容。肯定就是它了。烧鸡线接到此处,一通电,南桥背面烫得贴纸都有一个洞。
果断拆掉。再测试D516已经不短路,测试VREG3 已经正常,并且主板的适配器指示灯已经亮了...
最后来张亮机图
小白发的没啥技术含量的帖子,高手请飘过~~
听说动手给我加分的人,今年会脱单,而且会发财!

网友:
这不是通病吗                            这个本子不触发待机电流大直接拆那边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三星RTC妥妥的毛病。。。。。。。。。

网友:
这个不是黑色纸下面的电容么,,,,通病~

网友:
这个是福利 赚钱

网友:
这已经是个通病了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A:
老司机看见这个机器 这个故障  直接不用拆机  把硬盘抠下  直接就可以好了

网友:
这个不是黑色纸下面的电容么,通病~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技术不错,,,,,,,

网友:
思路明晰,按图索骥,只要流程正确,维修也不是特难的事儿,技术不错,祝贺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看见这个机器 这个故障  直接不用拆机  把硬盘抠下  直接就可以好了

CMOS电池没有电的 时间不能保存, 还是得要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