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笔记本进PE后键盘鼠标触摸板问题

楼主(2018-03-11):
刚接一台联想G50笔记本装系统,按平时方法进pe后键盘,鼠标,触摸板都无法使用。更换PE更改BIOS设置无作用,请教又遇到解决过的朋友。

网友A:
bios 里键盘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里键盘有用吗

有的,进他之前的系统也可以的。就是进了PE不行了。

网友:
直接用键盘操作啊,鼠标不能用是正常的

网友:
解决了吗 g-30碰到同样的问题 怀疑不是失灵而是卡死

网友:
用外接usb键盘,鼠标试试,,,,,

网友:
外接键盘能用吗 重启安装个系统看得行不 。如果外接都不能用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咯。

网友:
进系统正常不,,,,有些PE没这个驱动就不能用

网友:
搞个WIN10PE         试试看,,,,

网友:
重刷BIOS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就要更换IO芯片或者是换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