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_E450 AIVE1 NM-A211 REV 1.0G开机0.6~~0.5~~0.7A掉电

楼主(2018-03-11):
昨天接到一台笔记本,联想_E450 AIVE1 NM-A211 REV 1.0,开机电流跑到0.6~~0.5~~0.7然后掉电,刷了N个BIOS,故障一样,都说PL9通病短路,,图片中的电感,用表一量,阻值为1.2欧左右,估计是这问题了,但开机瞬间有1.6V,后级有短路,断开PL9,实测为后级阻值1.2欧,实测PL9后的+1.5VSP经过PJ12变为+1.5VS,最后查到这个电压直接到CPU了,现在无法判断是否CPU坏,请大家指教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电压是可以把CPU烧坏的啊。。。。。

网友:
拔掉内存上电0.5A,不动,也不掉电,此处是1.5V很稳定,插上内存掉电,所有电感电压都出来,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烧鸡看看CPU是不是发热的,。。。、

网友:
换个坏CPU看看电压有没有出来吧

网友:
我感觉是blos是问题  不过也不像啊   有感觉像是cpu坏   不过做维修不能以感觉为判断的标准

网友:
板载吗   欢歌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