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隔离保护管发烫偶尔大电流但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8-03-11):
此机器进水了清理干净后 (一直能进系统使用 ) 出现原装适配器偶尔充电偶尔不充电   偶尔出现适配器已插入但未充电(估计是主板大电流后适配器保护了 需要吧原装充电器拔掉下 在插偶尔又能冲电)
用稳压器发现机器偶尔大电流    拆机后发现隔离保护管Q7080发烫  换了全新的Q7080(IRF9395)还是出现Q7080发烫   请教大家我应该如何查   谢谢大家

网友:
大电流时测两Q7080的两控制极试下,是不是隔离通道检测有问题。

网友:
楼主把进水部位再重新查一下!可能还是进水部位引起的!

网友A:
发烫 后面电路 短路了  先排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 后面电路 短路了  先排查短路

谢谢你  主要是(机器能一直使用  一直开机进系统状态) 偶尔大电流  用稳压器的时候能看到电流到5A 后又跳回正常2A 3A 左右

网友:
还是要检查进水部分,有时候会影响到

网友:
检查不充电的原因,也行能找到问题

网友:
感谢大家  现在是充电管短路  更换后  能充电 但还是隔离保护管发烫  不知道能充多久

网友:
发烫应该是有地方有短路 多测测周边

网友:
苹果的 不好修 发烫估计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