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蓝屏124 通病!!乌龟壳控制芯片AL1 NCP5911可用A31 NCP81151代换!!

楼主(2018-03-11):
通病 通电0.84不显示,集显乌龟壳上管坏了。换了电流到1.1不显示,CPU也坏了,,换了个CPU  进系统蓝屏 124代码。。。换系统,内存,硬盘一样!!!换了乌龟壳控制芯片 OK!!!!乌龟壳控制芯片AL1  NCP5911,,,找料板一个A31 NCP81151,引脚定义一模一样。。代换成功!!!

网友:
看样子还是挺顺利的,没怎么走弯路。

网友:
我去   大神  你这路走的  是有点弯啊  不过还好   修好了   主板上有那种乌龟壳的  是个有九个坏

网友:
乌龟壳就是个祸害,烧CPU的还真不少!

网友A:
NCP81151 这个芯片 到时 少见 。。5911 到时容易找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P81151 这个芯片 到时 少见 。。5911 到时容易找到哦

找料板,看到差不多一样的。。查了下引脚定义,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