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两块不触发主板维修

楼主(2018-03-11):
第一块
型号:B85M-K REV:1.01

故障不触发,测开机针电压  正常 测晶振电压有压差且起振,待机3V 有,外观无掉件无异常,测量IO(nct5535d-2) RSMRST 3.3V 正常   PWRBTN 跳变正常  IO_PWRBTN 跳变正常 下一步就是测SLP_S3测量发现才1.25V 不正常
S3是桥发给IO的允许上电的信号 一般是3V才算正常1.25V肯定是不正常的,桥要么不发出要么3V,问题应该在线路 经跑线发现S3经过一颗电阻才变1.25V 用镊子捏住电阻 可以触发  更换电阻 成功触发
第二块也是不触发
型号GA-P75-D3 REV1.01

这块主板是有点不稳定的 刚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的我上电测量折腾了一会 自己触发了 还正常了一会
我就把它丢一边了 第二天上班测不触发了 才测得故障点出来 逐个测量触发条件 发现RSMRST没有电压
跑线发现Q100导通不良导致 更换ok 测试稳定

网友:
补图 用的是技嘉Z77的图纸 跟原图纸位置号肯定不一样

网友:
技嘉的5v双路供电也很容易出问题引起没有待机。。

网友:
这两张板对楼主来说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
很不错的案例,可以当教程了!这两个信号引发的不触发可不少哦。。。

网友:
技嘉板没图纸吗,我看你好像是跑出来的电路,辛苦了。

网友:
不稳定的板子故障点比较难确定

网友A:
第一块是一颗电阻导致的不触发 跑线难度不低于笔记本电脑

网友A:
第二块是rsmrst导致的不触发 跑线亲吻楼主是拿着点位对照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块是rsmrst导致的不触发 跑线亲吻楼主是拿着点位对照看的吗

不是对照点位啊,我看的图纸是技嘉Z77的,看着差不多,点位没有,跑线的,网吧的主板有两块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是一颗电阻导致的不触发 跑线难度不低于笔记本电脑

随便跑跑 就在边上碰上了,,我还没认真呢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湿鸡,思路清晰,直击要害

网友:
楼主是维修大神级别,把个脉就知道哪里痛痒了

网友:
第一张才是神操作啊,兄弟,你牛

网友:
很不错的案例,可以当教程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现在修一块主板能收多少钱???还浪费时间,不过有楼主的动技术,那也是三下五去二就搞定了,还是可以搞搞的,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1

网友:
描述调理,叙述简单,但这功力可不是一天两天能有的。

网友:
受教了,学习一下,思路清晰,分析准确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真是厉害啊

网友:
楼主真是轻车熟路啊,老司机一个

网友:
老司机啊~~~   主板 一般 难休就让换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楚,故障处理快,谢谢分享

网友:
真是不错的经验,向楼主学习

网友B:
SLP_S3是桥发出给IO的吧,然后由IO拉低PSON#

朋友你有图吗?   怎么知道引脚定义的

网友:
可以当教程了!

网友:
这个。。。。除了说厉害和加分,我还能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3是桥发出给IO的吧,然后由IO拉低PSON#

朋友你有图吗?   怎么知道引脚定义的

论坛有一张手画的一张脚位图,你直接搜NCT5535D便可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