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维修宏碁M3-581TG不触发

楼主(2018-03-11):
接到一台宏碁M3-581TG不开机,这机好少见,按开机无反应,拆开机子打阻值无发现明显短路,
接上可调电源测公共点无电压,主供电没有开不了机,那就去找图纸
图1

测得第一个管子没导通,G极无电压,N沟道G极大于S极才能导通,G极来自充电芯片CMSRC
图2

记得黄老师说过初步判断充电芯片有没坏可以把电加到公共点上看CMSRC有没输出,有就换管子,没就换芯片,
不过这个电路和好像不合适这招,但可以判断这个芯片应该没坏,CMSRC有输出了,如下图3

那就查芯片工作条件吧
图4

第一笔下去就发现问题,芯片供电只有3.4V,ACDRV当然就不会升压了,
图5

找到VCC来自DC IN经过个双二极管子和一个限流电阻送达,测电阻两端发现是电阻变大导致VCC欠压,更换后亮机,
装好后拍的

修机小白,编帖也小白,望谅解

网友:
你这修机思路 还是小白那 谁信啊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啊,慢慢来吧,总有一天你就是大神

网友:
问题找的很准,认真对照图纸,努力修机吧

网友:
飞线到公共点、、。。?? 哦哦, 还有这招 判断IC的

网友:
到最后是一个电阻坏了。真是厉害。。。。。。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希望共勉!!!!!!

网友:
还是充电芯片的VCC脚电压不正常导致ACDRV不能升压,让隔离管子导通,导致公共点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谦虚了,这还算是小白?。。。。。

网友A:
cmsrc中文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src中文什么意思啊!

是芯片一个引脚名称,一起学习吧

网友:
很多大神都是从小白开始的,加油

网友:
遇到第一个管漏电的居多

网友:
不错,定位很准确,现在的机器真不好修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啊,慢慢来吧

网友:
这种技术不叫小白了,很牛了时序很清楚,小白根本都不懂的

网友:
这还算是小白?

网友:
华硕的机子 如果管子是N沟道  靠24V驱动  基本都是管子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