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维修案例

楼主(2018-03-11):
原机故障是亮机后显示进入系统桌面后就开始掉电了,果断拆机,望、闻、问、切,果然有亮点
请看图

心里想上管和芯片烧了,这不捡便宜了嘛,第二天配件到了,焊上去,上电测试,结果亮机后就灭,电流到0.8,无显卡供电,原来没换之前都是有显卡供电的,只是驱动不良会掉电,没有完全损坏,然后呐,我就开始走弯路了,论坛下载程序刷了几个试试,结果全是有问题的,都不亮机了,最后还是围绕着以缺供电的条件查询,仔细琢磨了一番才查到显卡开启信号没有,这不知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换芯片之前都能出显卡供电,果断飞根线过来,奇迹发生了

飞根线上去就来电压了,现在整机已正常工作,一不小心就走错弯路了,结果还是不甘心,最后在自己的艰难下终于修好了

本人技术有限,思路不是很清晰,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怎么换个这个 开启都干没了,,     不理解

网友:
路慢慢走,一步一步来,有耐心就能一天笔记本

网友:
嗯,不是进水机断线遇到的少,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换个这个 开启都干没了,,     不理解

就是不知道啊、。,,、、。、。,,、。

网友B:
确实和迷茫换个芯片为什么会会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和迷茫换个芯片为什么会会断线

我就是很郁闷了。?,、。,、。,、。,、

网友C:
显卡 供电芯片也烧了???? 奇葩。。 没换MOS 钱开启 。。供电也有,换了。。 芯片也烧了,开启也断了 。。。。。。。。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希望共勉!!!!!!

网友:
功力深厚,坚持不懈!修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 供电芯片也烧了???? 奇葩。。 没换MOS 钱开启 。。供电也有,换了。。 芯片也烧了,开启也断了 。 ...

上管糊了没完全坏,G级阻值33欧,驱动不良,IC糊了个小眼,也没完全坏呐

网友:
不错,修完清理的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