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路上下mos管代换原则和usb供电芯片代换方法的小总结

楼主(2018-03-11):
此贴为原理分析贴,老鸟可以飘过……

问题:
1、pwm电路mos管烧了,拆料时,是找上管,还是下管,哪个管性能好?
2、usb供电芯片烧了,找不到原型号的,怎么办?

分析问题一:

我以前觉得,pwm电路工作时,上管G级电压是25V,下管G级只有5V,因为上管耐压要高于下管,所以上管要好,料板拆件都用cpu供电部分的上管,直到昨天被“zhangxuhvi提醒。
他说,pwm电路工作时,下管导通时间,几乎是上管的3倍,所谓能者多劳,所以下管好,他拆件一直用cpu供电部分的下管。
都是迅维毕业的,难道我记反了?虽不见返修,但出于技术的角度,跑来研究下。

结论:
cpu供电,一相供电只有一个上管一个下管的,上管和下管的耐压值都一样,但是下管的功率是上管的2倍以上,下管好于上管。
cpu供电,一相供电有一个上管二个下管的,下管GS耐压值低于上管,之前以为此处应该上管好于下管,经月饼老师提醒(8楼有详细解释),此处依然是下管好于上管。
所以cpu供电的mos管,不论上下管,都是可以拆之代换其他mos管的,优选下管代换。大部分内存供电部分,也能用。

分析问题二:
usb接口供电,多见一个供电芯片负载一个usb接口,也有一个usb供电芯片负载2个usb接口。(一般笔记本待机5V短路,最容易烧的就是USB供电芯片,且对地值几乎都在3以下。最大电流4.3A的可调电源,即使采用内阻极小的粗线,也不一定能烧出来。)

方法一:拆掉烧坏的usb供电芯片,直接飞线VIN到VOUT,飞线usb_oc#。论坛修复类似故障的帖子,基本都是采用这个方法。(这种方法提高了待机IC和pch短路的风险)
方法二:论坛“1035672944”的经验是,找任意料板,拆usb供电IC,不看型号,只要同大小,可直接代换。只要不是一拖二的,都可以代。(推荐这种方法)
以下是图纸分析

此图纸里面应用的,是一个usb供电IC对应一个usb接口,芯片手册里面有标识:2A的最大输出电流。即:EN是高电平的8脚,都可以代。

此图纸里面USB供电IC,EN是低电平开启。即:en是低电平的,都可以代。
一拖二的,有兴趣的自己研究,我找了几份图纸,都没找到

网友A:
写得非常详细,看了非常长知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非常详细,看了非常长知识,谢谢。。。

我下载的东西多,分用的很快的,你明天有分了,记得帮我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分析的透彻,datesheet结合波形。好文!!!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  赞一个

网友B:
其实上下管都能用,也不用分的那么细,主要是料板有就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上下管都能用,也不用分的那么细,主要是料板有就拆!

是的,cpu供电部分的mos管,功率和耐压值都很高,随便代换也没见返修,不过有些板子,下管的Rds值很特殊,不可随意代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在V星工厂时就请教过研发。
正确的是
下管肯定比上管不会弱。替换时优选下管
你那个12V是GS压差,实际工作中根本达不到这么高的压差。
DS耐压是30V一样,但瞬间脉冲耐流,下管强点。你也要注意这个pulsed drain current,上管是50A,下管是120A

其实,维修中随便拆就行了,包括内存供电那边的也可以用。
因为,设计时,厂家都会做足够的冗余。也就是说大多数良心厂家,场管的耐受程度远远高于电路中日常环境

网友:
我感觉上下管好像都是可以通用的,一般我都拆CPU电路的管子

网友:
下管好有利于保险,否则后面烧一大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分析的透彻

网友:
就这水还要发帖给大家看,不要误导大家好吗?不懂!可以学,不懂乱说就不对了!

网友:
有心之人,感谢无私奉献,以及辛勤付出

网友:
看你这么执着。给你颁个奖。。。。。。。。。。。。。。。。。

网友:
感觉说了半天没说出个什么所以然来

网友:
下载的东西多,分用的很快的,你明天有分了,记得帮我加

网友:
写的有点乱,看不明白

网友:
一般下管要功率大

网友:
这么讲究的吗,没分过这么细,我都是找相同电路的代换

网友:
这个先前是知道下管电流大,修机一般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其它供电管坏就折CPU供电的管子

网友:
总线电压(FSB_VTT)由内存电压(VDIMM)经过Q30降压得到。
受U17 LM358放大器控制 。
测FSB_VTT基准输入电压 LM358 第5脚 VREF_1P2V
也是0.6V 不正常 正常1.2V

网友(2019-09-18):
PWM电路工作原理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760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