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液晶电视亮一半黑一半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3-11):
今天快收工  一客户拿一台电视机 说刚开机时候听到啪的一声响  当时没在意  电视看了十几分钟后就成下面图片的样子了 只能亮一小半 另外是黑的   TCL的红色标志也只能看到一个边框  很少修到这个问题 望路过的大神指点下

网友:
这是显示器还是电视啊

网友:
这个是电视机 你这种故障不是背光问题  一般是驱动板 或者瓶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先查查屏线接口。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或点屏工具点亮个屏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100%屏,可以丢垃圾桶了。。。。。。。。。。。。。。。。。。

网友:
逻辑版。。。。。跟数据线换过了没。。

网友:
应该是屏幕排线或者屏幕有问题了!驱动板没坏

网友:
这种是面板源驱动出了问题,看这图像上部三分之一正常 那说明此屏应该有三个源驱动IC  建议楼主查一查另两个源驱动IC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屏吧   这种不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屏的边板有没有进水造成的生锈。有可能是屏坏,我刚收到一个,换逻辑板不行,仔细一看屏板上生锈。

网友:
调换一下灯管插头,如果不行换个逻辑板,如果没有逻辑板或者屏跟逻辑板在一起,这种小屏幕就只能报废了,或者你可以看看逻辑板上的集成电路有没有烧坏的换一下.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但没有修好,请楼主修好后,不要保守。

网友:
屏幕或者屏的驱动板坏了:)

网友:
不要修了屏幕的问题啊。。。。。。。。

网友:
要么驱动板,要么屏

网友:
屏面板问题  应该屏上电压不 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飞线有可能解决问题,不是都说边上的下面两组VGH电压没加上所致。

网友:
修到过一列,是二分之一不显示,最后查到是少一组供电,在逻辑板上面,你这应该是三组供电,逻辑板上面查

网友:
屏幕边条电路板打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