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双usb孔都不能用,求大师解决

楼主(2018-03-12):
联想e40 usb孔都不能用,怎么解决

网友:
5伏供电有吗?打过对地阻值了吗?

网友:
如果在bios都检测不到u盘的启动盘的话,只能看看供电跟数据线的对地打值了看看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先查供电 再查数据线阻值 不行刷bios 再不行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