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大家好!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8-03-12):
大家好!帮忙分析下:创维32e550d液晶电视,开机有声音,暗屏, 背光板(第一幅图即是第二幅图中间那块板输入24v正常,但灯管接口vled+从50v降到稳定24v不变了,接不接灯条电压都是这样,请问是不是背光板坏了,灯条应该无事吧?背光板有芯gb3000不知是不是升压芯片,没pdf查不了,开机没有什么背光,不是亮一下就灭的,请各位高抬贵手分析下

网友A:
那个gb3000芯片加热就会出50v,断开那个二极管,灯条那边ov电压,二极管与芯片相连端电压24v,这样可以证明不会是后级拉低电压了吧,原先还以为那三个电容还者灯条出问题

网友B:
改个高压看看,这个是暗屏吧!

网友C:
LED灯条灯珠也容易坏,灯珠一个开路就会造成类似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个高压看看,这个是暗屏吧!

是的,暗屏,打算换板,最好灯条无问题。那个gb3000芯片不知是不是升压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ED灯条灯珠也容易坏,灯珠一个开路就会造成类似这种情况。

灯珠是否好坏要拆开屏,很大风险,不是亮一下就暗,而是一直没背光,不接灯条电压电压也是24v,估计䟨灯条无关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灯珠是否好坏要拆开屏,很大风险,不是亮一下就暗,而是一直没背光,不接灯条电压电压也是24v,估计&#184 ...

这个机型不熟悉,但是好多灯珠条都是全部串联,或者串联再并联,坏一个就可能会引起一点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型不熟悉,但是好多灯珠条都是全部串联,或者串联再并联,坏一个就可能会引起一点都不亮。

输入24v正常但灯条接口只有24v不接灯条也是24v,正常电压50v才亮灯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个高压看看,这个是暗屏吧!

我有个通用点灯条恒流板,但接口接不上我原灯条,原灯条12线(3个+,8个—,一个空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通用点灯条恒流板,但接口接不上我原灯条,原灯条12线(3个+,8个—,一个空脚)

一般来说,把所有“+“接一起,把所有”-“接一起,就可用通用板试机。
另有灯珠开路,升压板输出正常一下,随即降下来保护也正常。

网友D:
24V正常,背光开启和亮度控制正常。恒流板和逻辑板有条信号线相连,证明这块恒流板经过逻辑板控制,也就是说,逻辑板工作不正常,恒流板也会不工作。电压能升起后再降,这恒流板本身应该不坏,除非人为搞坏。所以有两种可能,要么灯条问题,要么逻辑板工作不正常。逻辑板工作不正常,也不是就是说一定就是逻辑板就坏了,也有可能是屏坏拉低逻辑板电压,或者是主板供给逻辑板的电压异常等等,

网友D:
强光手电筒照屏幕,看有图像吗。一定要仔细看,睁大大的眼睛。如果有图像,证明灯条问题,或者是恒流板与灯条间的排线开路。。如果没图像,那就是屏这边部分问题。

网友:
不要再摸恒流板了,那样会让你肾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光手电筒照屏幕,看有图像吗。一定要仔细看,睁大大的眼睛。如果有图像,证明灯条问题,或者是恒流板与灯 ...

暗屏暗屏,升压只有24v点不亮灯条,你怎一定话灯条问题,不接灯条也是24v,难道升压只有24v吗,如果升压50v而不亮或者亮下就灭就似你讲那灯条有问题或开路,元芳,你怎䏲

网友E:
楼主应该先理清思路,先确认有无图像显示,如果有基本就是背光问题了,先排除灯条(手里的恒流板接口不对可以手动飞线临时点灯),如灯条也排除了,就剩下原机的恒流板了,用你手头的点灯板替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先理清思路,先确认有无图像显示,如果有基本就是背光问题了,先排除灯条(手里的恒流板接口不对可 ...

暗屏, 我这个通用背光板输出电压15v,是不是要接灯条升压才正常,空载15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4V正常,背光开启和亮度控制正常。恒流板和逻辑板有条信号线相连,证明这块恒流板经过逻辑板控制,也就是 ...

你分析很合理,那条信号线连接背光板跟逻辑板我在家电维修网,人家分析是保护作用,可以不接,我沒试过,

网友:
楼主这种背光板修过几次,多是其中一组灯条出了问题引起保护.你可以强制开启背光控制,在输出有50V的情况下(或是用可调供电)打那6个0欧电阻上的电压,哪一路的电压与其它路不同就是哪一路出了问题,直接把那一路对应的贴片拆了就行了。背光可能会暗点,不引响使用。一般不考虑两路灯条坏的情况,因为坏一路电路就会保护了,除非倒霉放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先理清思路,先确认有无图像显示,如果有基本就是背光问题了,先排除灯条(手里的恒流板接口不对可 ...

电视是多少寸的?最好是拆出灯条来一看灯珠的串并联方案,算出电压范围,然后匹配合适的高压条/板来排是否除灯条的故障,平时这些维修测试用的材料要多准备,好应对各种维修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分析很合理,那条信号线连接背光板跟逻辑板我在家电维修网,人家分析是保护作用,可以不接,我沒试过,

楼主你用的这根高压条电压应该是10~30伏,应该是不能满足42以上电视灯条的输出,,最好找块80~200自适应的那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用的这根高压条电压应该是10~30伏,应该是不能满足42以上电视灯条的输出,,最好找块80~200自适应 ...

你讲对了,我想问下升圧条不接灯不会影响升压条升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视是多少寸的?最好是拆出灯条来一看灯珠的串并联方案,算出电压范围,然后匹配合适的高压条/板来排是 ...

32寸的,已买背光板了,回到有情况再话你们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灯条灯珠也容易坏,灯珠一个开路就会造成类似这种情况。

换背光板了,开机瞬间有54v但很快掉到24,不会亮下就灭,估计灯条问题,头痈,请问怎测灯条好坏,要全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把所有“+“接一起,把所有”-“接一起,就可用通用板试机。
另有灯珠开路,升压板输出正常一 ...

请问怎测灯珠开路?单独换灯珠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测灯珠开路?单独换灯珠可以吗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即可测量单个灯珠,测量时灯珠可发光,若不发光,交换表笔即可,若仍不发光,此灯珠已坏。
单独更换灯珠或直接短接灯珠可行,但容易返修,更换整套灯珠条,更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即可测量单个灯珠,测量时灯珠可发光,若不发光,交换表笔即可,若仍不发光,此灯珠已坏 ...

好的,多谢指点。如果测一组灯条是否正常,请问是这样测吗:万用表调到200v电压,黑表接地,红表接那组负极,电视开机状态测

网友C:
不同机型灯条正常工作电压并不相同,我见的电压最高有200V左右,杂牌显示器那种通用LED工作电压是10V左右,只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是灯珠全部串联的灯条,按每个灯珠3V的电压值算,大致能估测出这组灯条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
反过来说,只要升压板输出电压正常,而灯条不亮,可以确定灯条有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同机型灯条正常工作电压并不相同,我见的电压最高有200V左右,杂牌显示器那种通用LED工作电压是10V左右, ...

6组灯条,每组6个灯珠串联,但二极档测每组每个灯珠都不亮,灯珠正向有730阻值,负向无穷大。每组6个灯珠串联之后再与其它组并连的吧?我想用恒流电源点下每组灯条:恒流电压调18v,电流不知调多大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组灯条,每组6个灯珠串联,但二极档测每组每个灯珠都不亮,灯珠正向有730阻值,负向无穷大。每组6个灯珠 ...

6组灯条串联的多,也有每3组串联再并联的,你再多分析一下。
全部串联的灯条电路电流一般不超过500ma,即每个灯珠能通过的电流,调到200-500ma可以试机。
你测灯珠全部不亮,应该不可能全烧,你从侧面看看灯珠是不是发微光,反正我一直是用这个方法测量,如果还是不行,你与其他同行探讨一下更换的测量方法。

网友:
现在修液晶电视,就换灯条的数量多能赚钱,当然风险高一些。
祝愿楼主发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组灯条串联的多,也有每3组串联再并联的,你再多分析一下。
全部串联的灯条电路电流一般不超过500ma, ...

代用背光板跟代用灯条一起换了,可以显示了,但漏光严重,会是灯条问题吗?请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代用背光板跟代用灯条一起换了,可以显示了,但漏光严重,会是灯条问题吗?请问

漏光?是屏上亮度不均匀,还是侧面、后面漏光?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漏光?是屏上亮度不均匀,还是侧面、后面漏光?发个图片看看。

修好了,放灯珠位置跟导光板不很合适造成灯珠那边漏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放灯珠位置跟导光板不很合适造成灯珠那边漏光

大屏幕液晶电视换灯条,风险还是蛮大的,能把机子成功修好,心里就会有莫大的安慰。
祝大家在维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干越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个gb3000芯片加热就会出50v,断开那个二极管,灯条那边ov电压,二极管与芯片相连端电压24v,这样可以证明 ...

加热出50V,你换一换周边上的电容或者把这个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热出50V,你换一换周边上的电容或者把这个芯片换了试试

加电瞬间有50v,是灯珠问题,弄好了

网友:
现在的大电视很多都是灯条坏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数是LED灯珠坏了,表现为开机瞬间升压达到设计范围,一直掉落到10多V,典型

网友:
暗屏有没有排除屏幕问题

网友:
感觉升压电路有问题,24v升压后就有100-200v才正常

网友:
修过很多液晶电视了 大多LED灯珠坏 因为灯珠都是串联的  坏一个就都不亮了  高压板应该没问题   温馨提示 拆液晶屏小心再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