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个高压一体板去高压问题

楼主(2018-03-12):
此板怎么去高压,我想把高压块去掉放恒流版

网友:
红圈标的那几个跳线去掉就行吗?

网友A:
量电容正极 12V一直跑线 到高压的那跟铁丝断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电容正极 12V一直跑线 到高压的那跟铁丝断掉就可以了

谢谢,好好研究下,第一次改LED经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