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30 维修求助

楼主(2018-03-12):
联想L430 待机电流为0 要从哪下手啊?高手指点一下
维修求助

网友:
谁给指点下 啊。。。。。。。。。。。。。。。

网友:
报个迅维培训班,学成后你会觉得这点钱花的值!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是用户不是修电脑的吧?

网友:
电源,主板,插口,都有可能,仔细查查主板上的电路。

网友:
报个迅维培训班,学成后你会觉得这点钱花的值!报个迅维培训班,学成后你会觉得这点钱花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