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自动关机重启维修

楼主(2018-03-12):
E420有时可以正常亮机不规律掉电,有时循环触发掉电重启,测得CPU供电时而不出,铁管全换掉测试一天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压不稳

网友:
这种龟壳可以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种铁管一直有问题的,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还没修到过坏的

网友:
为什么要全换?通病吗?

网友:
这个用这个管子功率不够吧,

网友:
铁壳管导致供电不稳还好,就怕击穿烧CPU,烧了价格一上去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供电不稳还好,就怕击穿烧CPU.........

网友:
大神收我为徒吧的的的的订单的是

网友:
龟壳真的只是乌龟壳,除了好看没实际用处啊,难换,易坏

网友:
看来这个铁壳的管子就是不耐用。。。

网友:
这个问题看待机电流都发现了,还有MOS的外观颜色,都能快速判断

网友:
铁壳确实是通病了 遇到不止一个

网友:
全部更换???....................

网友:
老司机 学习了...........................

网友:
这 铁脑壳 MOS 我是 搞怕了,以前遇见几台 铁脑壳报废,CPU  也报废。。。当了他妹的 免费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