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楼主(2018-03-12):
      华硕k55vd 按关机电流0.06不上电    用栗子短接 r2737 +5v下接能上电  各位大师给我分析下

网友:
描述及其不清楚,上个图片啥的也好看看分析分析啊

网友A:
量一下Q2702的23脚有没有电压,在不触发的时候,这个板子待机要有5V,按开关才会有3V,你那个R2737是控制Q2702导通的关键电压,只有Q2702导通了,才会有5V的EN,如果Q2702的23脚没电压,那么可能是R2737腐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Q2702的23脚有没有电压,在不触发的时候,这个板子待机要有5V,按开关才会有3V,你那个R2737是控制Q2 ...

没开关之前有 按了开关这后就没 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开关之前有 按了开关这后就没 有了

现在是不是处罚之后没5V?你看看5V后级是不是短了

网友:
好歹发张图或者故障说的详细点才能帮你分析啊,你说R2737谁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
这么描述,很难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