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70 lt41mb 14217-1m修改版,秒亮机

楼主(2018-03-12):
S41-70 lt41mb 14217-1m 绝对好用 me:v10.0.35.1012.bin S41-70 lt41mb 14217-1m

网友:
下来试一试罗多谢;了正好修到这个机子

网友:
已测试OK,                   秒亮............

网友(2018-07-23):
LENOVO 联想 S41-70
20V 3.25A
板号 LT41 14217-1M 448.03N03.001M
DDR3L 4G*1 RAMAXEL 双面8片
500G 希捷
U2502 25Q64FV
经测能用,版本如图

网友:
独显还是集成     ?

网友(2018-08-31):
确定可以亮机。不过我的机子还是认不到硬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啊

网友: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网上下来几个了都是亮机慢

网友:
掉电可以用不?

网友(2018-10-10):
下来试试。。。。。。。。。。。。。。。。。。。。。。。。。。。。

网友(2018-11-23):
111111111111111111111完美亮机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2019-01-07):
独显还是集成? 还是都可以用?    不写清楚不确定会不会浪费积分

网友:
回楼上:
因为看到一篇贴子S41-70“独立改集成”,改完之后要刷集显的ROM才能正常显示…… 即:独立与集成的ROM应该是不通用的。

网友:
我的是同样板号的,但显存是正面4颗粒的,刷了楼主的BIOS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19-03-16):
下载,测试,亮机速度还可以。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2019-04-18):
  是 独显   还时集显啊                                             注明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2019-05-27):
机器不触发,  刷了个BIOS能触发亮机了。,  上个是集显的。  要个独显的BIOS 。   到底这个是集成还是独立的?

网友:
刚好不容易凑了2分。下载了。OK的。。 独显能用。

网友:
可以用 但是我的机器还是不认硬盘

网友(2019-08-19):
下了刷了集显的机子,也亮

网友:
下来试一下我的是关不了机,一插电源就自动开机,强行关机马上又自动开机了,开关是好的,进系统还会长叫一声

网友(2019-12-22):
这机子图纸有没?求屏供电芯片型号引脚定义?

网友(2020-05-10):
正好需要,感谢

网友(2020-10-27):
需要 需要 现在不能充值了?什么情况啊

网友(2021-01-08):
下来试一试

网友(2021-02-07):
刷上亮机了。。。。。

网友(2021-05-24):
我试试看 好的话来回复

网友(2021-08-09):
刷上亮机了,我是独显的机子,开机快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修机器是免费的吗?下载分不够直接充就好了

网友(2022-03-10):
感谢楼主的BIOS,亲测秒亮机,我的是独立的

网友(2023-07-08):
继续下载试试

网友(2024-08-03):
谢谢楼主分享电脑EC坏了,下载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