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测6s硬盘边上电阻r1520/1521掉了可正常开机刷机

楼主(2018-03-12):
一直被洗脑,6s扩容撬硬盘除胶的时候不能搞掉R1520、R1521,搞掉刷机会报错4014/4013,昨天心血来潮用ID板扣掉这两个电阻,发现开机正常,再刷机也一路绿灯,我去,看来实践出真知,别人说的不要都信,自己实践出来的才是硬道理。

网友A:
一端接地的电容当然不影响。。。。。。。。。

网友B:
我也要扩容。16G 太小了。。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要扩容。16G 太小了。。哎

助理工程师,扩个容还不跟玩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端接地的电容当然不影响。。。。。。。。。

滤波电容当然没事,我说的是R1520 和R1521

网友:
可以可以,重在实践码,学习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助理工程师,扩个容还不跟玩一样

笔记本还行。手机真不行。哈哈。

网友D:
两个通往cpu信号反馈信号 怎么会不影响那? 而且上面能测到一个1.8V 的电压 楼主只是拿好的板子拆掉两个芯片?

网友:
之前小6的碰到过一个电阻掉的

能刷机,有时候也需要刷好几次才能成

有时候关机了就自动dfu需要刷机

这种可能存在隐患的,而且补一下补麻烦的,个人认为掉了的还是补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通往cpu信号反馈信号 怎么会不影响那? 而且上面能测到一个1.8V 的电压 楼主只是拿好的板子拆掉两个芯 ...

我是用6sid板亲自拆掉这两颗电阻后,测试的,刷机,开机都没有任何问题,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两个0欧的电阻是不能拆掉的,而且也有同行说掉了短接都不行,虽然是0欧的。所以这次闲下来,我想拆掉短接试一下,结果拆掉一直,都是正常的,所以才发帖和同行交流一下,千真万确拆掉不影响刷机和开机。你不信的话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东西吧,得用一会才知道,看看问不问定啊之类的

网友:
一般的0欧电阻都是座保险用,只能短接不能拆掉。看来这个理论要颠覆了。

网友:
学到了  小白没干过扩容  有机会试试

网友:
懵逼了,颠覆了以前的观念,一定要试试,不然对以前所学都要怀疑了!

网友:
看下图纸,就这到这电阻有没有用了。

网友:
还没有搞过扩容,什么时候搞个手机试试手

网友:
学到了,不过还是保留着好点。以后不会出啥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端接地的电容当然不影响。。。。。。。。。

哈哈哈,你仔细看帖子没有,说的是电阻,电阻,电阻,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