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本A1466

楼主(2018-03-12):
板号     820 3437-b

单电池可以开机,单适配器可以开机。同时插电池不开机,短路保护。求助大神……

网友:
是否充放电位置有进水腐蚀的? 电池自身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你打一下保护隔离的管子是不是好的

网友:
保护隔离   自己好好检查一下哦

网友A:
这个说的太简单了 。不好分析。不过这个问题 考虑一下电池的放电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的太简单了 。不好分析。不过这个问题 考虑一下电池的放电管

电池的充电电感有20V电压   是充电管坏了吗

网友:
电池坏的几率大,前几天修一个1465就是插电池不开机

网友:
电池坏的几率大

网友:
这种很简单啊,要么是电池本身坏了,要么是隔离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充电电感有20V电压   是充电管坏了吗

人家说的是放电管,你说充电管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充电电感有20V电压   是充电管坏了吗

电池充电电感有20v是不正常的

网友:
重点检测充放电电路  尤其是管子

网友:
电池充放电位置的问题,这款机器的图纸点位都泛滥了,打开看看测量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