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801P 五声报警

楼主(2018-03-12):
LA-6801P 外星人 五声报警,谁碰到过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情况

网友:
BIOS电池有电没

网友:
看看BIOS 电池 咯 5声是报电池啊

网友:
bios电池 桥。。。。

网友:
BIOS电池换下 再不行找个BIOS

网友:
Dell机器报警5声是CMOS信息读取错误

网友:
谢谢大家,刷BIOS好了

网友:
blos 我感觉你刷blos会好,还有个问题就是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碰到过,你可以试试CMOS放电或者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