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楼主(2018-03-12):
求救各位师傅,有个联想E450 版号NM-A211按开机键无反应单IBM上面那个小红灯亮,无头绪求救
不触发

网友:
你这个是搞什么名堂啊。。。。。。。。。。。。?????????

网友:
楼主 太神秘了。。下个图研究下。。。

网友:
LZ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有一台跟人一样的故障,PL6上有个1.9V电压,3V5V没有~!

网友:
带机心片。5V,3V的那个电容换掉试一试,

网友:
带机心片。5V,3V的那个电容换掉试一试,带机心片。5V,3V的那个电容换掉试一试,

网友:
LZ解决了吗LZ解决了吗LZ解决了吗

网友:
有随知道怎么解决不,急,几个月没修好了

网友:
先看3 5 有没有啊,下载电路图参考一下啊

网友:
什么数据都没有,神仙也难帮你! 3 V5V 有出不出都不知道???

网友:
带机心片。5V,3V的那个电容换掉试一试,。5V,3V的那个电容换掉试一试,

网友:
楼主,电脑修好了没有,我也正好也有台这个机子,换了3 5V芯片好了

网友:
先把 3v 5V 修出来吧~!! 慢慢测试

网友:
先查待机的啊,一部一步来,有待机电流么?

网友:
io给桥发信号没,还有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电流啊 这啥都没有啊。。。。。。。。。。。。。

网友:
要把故障原因说清楚,不然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
HLDSFASJ AS JFJ;ASD FAS
FSDA FSDA FASD

网友:
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
先测试3v 5v有没有
有考虑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