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是如何保养烙铁的

楼主(2018-03-12):
烙铁头特别容易氧化    你们用完烙铁 如何保养的

网友A:
用完上锡,氧化后用锉刀锉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用完有专用海绵擦擦,再在烙铁头上锡

网友:
从不保养,用的是T12焊台。

网友:
用完就上多一些鍚就好,有些高階鉻鐵頭比銲錫貴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完上锡,氧化后用锉刀锉一下就好了

不要用锉刀,用锉刀只会损伤烙铁头,导致原来的镀层脱落。
只要用后上锡,不让烙铁头过度氧化就可以了。

网友:
多备几个,不好用直接换!!!!!!!!!!!!!!

网友:
一般几元的烙铁头有锉刀锉,好的不能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