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 400 g3安装win7系统

楼主(2018-03-12):
客户的HP 400 G3 _i3 7代的CPU一定要安装win7,  要上一块M 。2的固态盘 上上去之后PE可以认到安了一个win7进去一起动就认不到硬盘了 , 后来看到是有协议的就没有装了。 换了个480G的普通固态盘  安装就可以了  ,显卡驱动也是可以的    不是说7代CPU不可以安装win7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A:
只要官方有相应系统的驱动就可以安装相应的系统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官方有相应系统的驱动就可以安装相应的系统的呀

不知道怎么回事  hp售后说安装不上   客户用的软件只支持win7  上m。2的时候也是琢磨了好久都安装不上就换成普通的固态盘的

网友:
安装不上都是驱动安装不上,你以为是怎么回事??

只要有相应的驱动就行

自己在官方查询笔记本的型号及对应的操作系统就知道了支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