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8-03-12):
最近遇到一台戴尔N4030独显的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就掉电。首先加焊显卡芯片,故障依旧,换散热器之后开机稍微时间持续长点了,但是还是掉电。一直认为是显卡的问题,决定换显卡芯片。显卡芯片换好了,亮机开了有十几分钟有掉电了。无语了,试着刷刷BIOS,上机点亮进系统开机半小时不掉电了,再继续测试看电影都没问题了。希望同行不要再走弯路。

网友:
这个机掉电是BIOS的还没有碰上过。
这机还有个常见的毛病,散热片容易坏。

网友:
拿到机子就干桥,这毛病得改,就算修好了你这后续难免不稳定

网友:
BIOS还有这种的,好学习到了,以后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