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旗下雷神TR G150S-D 版号6-71-W65S0-D02进系统过会或鲁大师压力测试高温报警掉电

楼主(2018-03-12):
海尔旗下雷神TR G150S-D 版号6-71-W65S0-D02进系统过会或鲁大师压力测试高温报警,风扇冷风狂转后掉电杀Q5通病
此板修太多了,直接上图

战神K650E-I7 D1 K650D-I5-D3 板和图纸都是一样的其他资料和通病请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6299-1-1.html
(出处: 迅维网)

BIOS应该也是一样的要原版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997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会员1561433300鑫豆2024-8-9 09:38
 会员1220189300鑫豆2024-1-25 20:44
 会员12294972元2023-7-25 22:11
 会员6309592元2023-2-5 14:36
 会员11908662元2023-2-5 10:14

网友:
风扇狂转,从没注意过冷风,热风,学习了,已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A:
扇狂转,从没注意过冷风,热风,学习了,已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B:
检测不到显卡风扇狂转掉电,前段时间修到一个不是通病,显卡坏了

网友:
感谢分享,遇到这故障,小小白蒙圈,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扇狂转,从没注意过冷风,热风,学习了,已加分,谢谢分享

兄弟,你直接复制我的回帖,让我在楼主面前,情何以堪?楼主是个大神,灌水也要灌出水平,那是对楼主最起码的,尊重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呵呵,又一通病,收藏了,我现在只能修通病,简单不浪费时间,真是没时间在那里慢慢搞、1

网友C:
去掉q5高温保护功能就废了啊!万一有天风扇坏了有点危险吧!

网友D:
楼主威武  ,楼上的   楼主没有说去掉不补件啊  杀掉只是提供了方法   还是要看为什么会高温报警掉电

网友:
之前我碰到过好几个看视频或者玩游戏高温断电的,清理风扇,重新抹导热硅脂,风扇改常转都不行,最后也没弄了,看了楼主的帖子,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就有思路了

网友E:
这个管子正常情况应该是导通,,坏是怎么坏呢?穿了?

网友:
按照图纸开看,,,这个管子可以拆掉直连,,,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的,昨天也搞了一个未来人类的X611,也是进系统几分钟后自动关机,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高手,学习了,非常感激!!。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管子正常情况应该是导通,,坏是怎么坏呢?穿了?

这管子容易坏的哦,就像前段时间修华硕822一样,你看我发的通病就知道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6299-1-1.html)至于管子为什么会坏应该是设计问题或管子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q5高温保护功能就废了啊!万一有天风扇坏了有点危险吧!

可以选择补件或直连,我是直连的3-4,1-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  ,楼上的   楼主没有说去掉不补件啊  杀掉只是提供了方法   还是要看为什么会高温报警掉电

主要还是Q5管子导通不良EC读温控总线异常导致高温报警掉电的,有些显卡温控模块虚焊也会这样加焊OK,所以我采用Q5直连,这显卡还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到显卡风扇狂转掉电,前段时间修到一个不是通病,显卡坏了

这板还真没有遇到显卡出问题的,其他机子有遇到过。主要还是Q5管子导通不良EC读温控总线异常导致高温报警掉电的,有些显卡温控模块虚焊也会这样加焊OK,所以我采用Q5直连,这显卡还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毛病真是太多了   我去年的时候  修到一个怪问题   就是玩游戏就是关机而且还是直接关机 在线看电影 高清  原盘  都没事  鲁大师测试温度很低,最高的时候  压力测试好像是也就是65度左右,   怪的就是一进游戏就直接关机刷blos 换cpu 内存    麻蛋统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