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浅修联想E440待机0.01按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8-03-12):
问题如标题,同事在那对着图纸搞了一阵子没搞定,拿过来的,怀疑是充电芯片BQ24737的问题,我拿到机器后没有看  直接换了个充电芯片  故障还是一样。拿了图纸对着看了一会,应该不是充电芯片问题,量了一下公共点没有20V.感觉这是个不用脑子就可以修的问题

量了下保隔第一个管
PQ301 S D G三极都是20V,又断点量了一下,0值导通,晕,找了个P沟道的管换掉PQ301,待机直接变成0.15A了,图纸都没用到

按开机键  机器直接亮了

图纸在这里   E440 NM-A151

网友A:
您确定修好后待机是0.15.觉得这个待机有点高

网友B:
版主电流写错了,少写一个零0.0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确定修好后待机是0.15.觉得这个待机有点高

楼主笔误,应该是0.015A,上面有图。

网友:
以前还觉得有电流,必然过隔离,看来还时减压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电流写错了,少写一个零0.015

哈哈 写错了  ......................

网友:
BQ系类的芯片保护电路还是做得挺好的

网友:
LZ好快的维修速度,图纸都不用看  不错不错

网友:
有图纸还是好修些

网友:
这个手板子电容坏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