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维修记录

楼主(2018-03-12):
    A1534,820-00045-A  电池旁边的开关为电池供电切断开关,按后电池接口右边指示灯灭(原先为微亮) 需要插电源才可以激活电池
不接电池可以开机(通电自动触发),电池口接8V可以开机,显示电池电量低过几秒断电

网友:
你这说的是什么??看半天没明白???

网友:
拆开后壳接下开关可以断电,然后再去拆屏就没什么风险

网友:
感谢 非常有用  要不typec接口的 还比较麻烦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看板号,找图纸才好分析,你这样,没人可以帮你

网友(点评):
请问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吗?

网友:
看了这个起码知道接8V是可以开机触发的 对维修这款机器有帮助 感谢楼主

网友:
3楼的说的好 就是一个类似安全断电开关要按下 然后才可以安全拆屏 是么

网友:
6666666.楼主写得太棒了!我支持你哟

网友(2018-06-07):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好帖子

网友:
楼主还可以详细一些。说实话,你理解了。我却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