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90l暗屏 最奇葩最奇葩的问题求教各位

楼主(2018-03-12):
遇到一台 华硕VM590L的机器 板号:X555LD   此机器故障是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 暗屏。 接下来奇怪的问题来了。原以为是屏坏了,换了三张好的屏上去,还是不显示。最奇怪的是三张好的屏换上去连暗屏都没有,直接无显示。  接下来我就把这个机器本身的屏换到好的笔记本上面去测试,但是最奇葩的是好的机器上面也是直接不显示暗屏也没有。  现在问题就奇怪了 这个屏只有在他本身的机器上面才有会暗屏!   现在把我头已经搞大了 简直不知道是屏坏了?还是哪里问题啊!求教下各位高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检查屏接口电路,看看参数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补充下 这个机器用的是4K屏 是不是普通屏换上去不通用 才不显示呢

网友:
听楼主说的很奇怪,坐等答案。
心中有很多想法,但估计楼主不会犯

网友:
外接试试看呢

网友:
你先看看主板屏接口的供电啊之类的,如果都正常的话,你就只有去买一张一抹一样的屏来试了

网友:
查一下LID信号,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