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X550ZE维修

楼主(2018-03-12):
此板开机时显时不显示,不显示时有待机5V没有3.3V ,由于没有此板的点位图,根据待机芯片1225C的电路图测量得知,无3.3VEN电压,有修过此板此故障的朋友或有此板点位图的朋友请上传一份为谢!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 图纸不好找,大半是点位一般还不是很好维修

网友:
好的,华硕的东西做的还是挺地道的,我喜欢华硕的东西,真心不错!

网友A:
我日这板和我手里的板问题一毛一样的,我换了芯片还是一样,但我的裸板每次都能正常开机,装到壳子里,过一天有时就不触发了,但拆出来再试又能开机点亮了,现在还在维修中,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没图纸,只能跑下3.3的开启电压电路了,说不定能跑出来!

网友:
我也修过这各华硕这样的问题,如果3V5V开启信号不是同时出来的,说明有先后顺序的,换EC试试

网友:
分享给你,打开这个点位图的有不

138 K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就这个问题我给你个解决办法:

你先拿万用表测一下,1点是不是2.5V,2点是不是5V,要是的话就说明这个芯片是开启脚为低于5V时开启低压供电,1点是5V的开启,2点是3.3V的开启,所以你把点3和4用铜丝连起来就行了,也就是说4点正常接地给2点的电阻分压,3.3V的开启就正常了,我已经试过了,这样接后3.3V和5V都能正常产生(在按下开关前)

网友:
这个待机就要出3V5V,1,1V啊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楼主分享下BIOS嘛!我的故障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问题我给你个解决办法:

这样接 稳定吗 待机会不会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 稳定吗 待机会不会偏高

会高一点,应该没事的,只要能正常用,能收钱才是王道

网友:
没修到过,不过看起来应该不是很难修,你找点位和TPS51225C的数据手册看一下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日这板和我手里的板问题一毛一样的,我换了芯片还是一样,但我的裸板每次都能正常开机,装到壳子里,过一 ...

找3.3VEN是从哪里来的,我现在手上机子多,这台暂时放一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问题我给你个解决办法:

把5VEN和3.3VEN连起来,待机3.3V电压会有,但还是开不了起,我早就试了

网友:
这个机器以后毛病才是多   我已经修了好多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网友:
华硕机器记得有些待机有5V没3V  3V LDO是否有呢

网友D:
朋友,你论坛搜下X750DP或X550DP,包你有惊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论坛搜下X750DP或X550DP,包你有惊喜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贴子我看了,很不错。

网友:
干EC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贴子我看了,很不错。

我老板专门搞华硕的,所以接触的多喽,好多点位都是通用的,差别不大,你这个板子修好之后看看内接亮不亮,屏接口那个芯片很坑的,淘宝买的话,基本就要看你运气,这个是算是他的通病吧

网友:
此板已搞定,是一个信号把EC的复位电压拉低了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5VEN和3.3VEN连起来,待机3.3V电压会有,但还是开不了起,我早就试了

我的这样弄能正常开机,可能问题还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