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5V直通无隔离线路图 电路与ac不隔离要小心触电

楼主(2018-03-12):
(图片)

网友:
hao 好危险。。。这个电路

网友:
这电路比较普遍,我平常还是用5V的小开关电源比较多,起码功率大点

网友:
            这个好像会爆哦,要小心

网友:
为什么不加一个变压器去隔离?可能隔离之后分开低高压部分应该安全更多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阻容降压电路,不过小心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