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主板维修短路

楼主(2018-03-12):
插电短路,所以特意标记位置,可以参考参考位置。建议拆除,就不要换,换了可能还会出现这故障。

拆除上机正常

电容已变质,颜色和其它不同

网友:
和Y470 一个德行 。。 通病  就是坏这个电容  。公共点烧爆

网友:
这个位置属于通病位置了 …… c壳 上有海绵  和 V460差不多

网友:
不错的分享,,,,,小小白有福了。。。祝楼主总结更多经验给大家分享

网友:
遇到过2台,是泡棉引起的,说明工艺有问题!

网友:
在气候干燥的南疆  这里的问题几乎没有遇到过  就是有泡棉 也没有关系

网友:
此电容是起什么作用,6脚Q80什么IC?

网友:
真是不错的帖子 赞一个 特别给力 像我这样小小白有福了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上就是坏这个地方,很多还会坏保护隔离的几个管子  会坏掉其中一个   这个电池插上在插电源就会直接短路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好多y470 ,y471大短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