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5寸方屏显示器电源板插电一闪

楼主(2018-03-12):
15寸戴尔古老显示器,插电会一闪一闪,按什么按键都没反应,灯管测试正常。

这个三极管容易坏

拆下来,量脚有短路。

直接换掉正常。

网友:
老明基显示器,经常换这个玩意。

网友:
是 7575  的 芯片 的 ,,,,,,

网友:
明基 还是 宏基的 DELL 的  也是这种板子

网友:
宏基的 DELL 的  也是这种板子宏基的 DELL 的  也是这种板子

网友:
显示器是比较好修的,最简单的】

网友:
那个管子容易出问题,这个故障先测电源板的那几个管子

网友:
这个是高压包的三极管嘛,换了就可以了,有时管不到好久就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