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0不触发,秒杀

楼主(2018-03-12):
接到台G470不触发,跟客户沟通好,拆机,先看触发脚有3.3V按开关没反应,应该是断线了,直接短接接口第七脚,触发成功亮机,证明是断线了,拆开开关板,直接飞线到开关,装上正常亮机,修复
不触发

网友:
简单省事快捷 赞一个 . .

网友:
学习了,这个也是一个同病啊,好样的

网友:
这是通病 我也修到过

网友:
维修界就需要你这样判断精准,处理快速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修起来是最省心了

网友:
这个是开关板断线了 通病来的修到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