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51

楼主(2018-03-12):
联系L151开机红绿蓝交替变色是BIOSSMP25LV010的问题吗

网友:
不一定是程序坏,红绿蓝交替是屏的自检模式。

网友:
有些机型出现这种情况,接上信号能正常显示,然后恢复出厂设置即可退出此模式。

网友:
碰到过屏线不良也交替闪纯色的情况,楼主可以换条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