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MD裸板待机有5V无3.3V

楼主(2018-03-12):
此机是一同行送来的,说是不开,插电待机正常,不触发,拆机后测量发现3V和5V都没有出,

示波器,发现5V正常出来了一下,3V也出了一下,但好像3V掉的早一点,然后拉掉了5V,

怀疑3V的电容有问题引起的,先换掉3V电容再说,换完后插电5V正常出来了,可3V就是不出(触发后电压正常),但发现此时按开机键可以正常开机,电流接近0.4A,

看来是亮了,接屏确实亮了,以为就这样修好了呢,但问题才开始,

装好机后试了一下过了一会自己关机了(没插电也可能是没电了吧),插电再开又能正常开起来,一直也好好的,到第二天再开又不触发了,然后又是拆机,再试又好了,那装上吧,再试也是好好的,又过了一天还是开不起来,看来不行呀!以为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定了个芯片装上一样,待机时有5V没3V,但可以正常触发,看来芯片也没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看下3V开启的EN是不是不正常,多仔细的检查下 不开机的时候,就多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3V开启的EN是不是不正常,多仔细的检查下 不开机的时候,就多测试下

这熊板子不开机时还没等我拆完里又能开机了,都不给你下手的机会

网友:
查查桥1.5v 供电

网友:
没办法,华硕很多都是这样,修好不稳定,裸板也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