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样的本子还能修吗?

楼主(2018-03-12):
这样的本子还能修吗?当我看到背面是CPU的时候,直接放弃了。

网友:
十有八九就是CPU烧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烧的比较严重    估计不好维修了

网友:
CPU大大值,看看还有救没…………

网友:
这板蓝天代工的吧,估计是废了。。。

网友:
直接放弃是对的了,烧成这样很难说U是好的,不像以前的那样可以更换U的,这种U的成本高

网友:
换板得了,这个难度根据你提出的问题而判断你不太好修。

网友:
这样的不修了同,直接放弃是对的了!

网友:
先简单处理一下,不行先报个价看修不修了

网友:
CPU挂的几率很高。先在TB上看看U贵不 有的也只要100多点。给客户报价500 要修就修 把主板的风险说好

网友:
烧成这样很难说U肯定坏,放弃就对了

网友:
这个U有点贵,还是直接换板吧。,

网友:
楼主直接放弃吧,估计研究半天还是U挂了,白浪费时间。。。

网友:
这就直接报废了,直接报价换板子,不研究了,还能节省点时间

网友:
相信你可以 的。。。。。。。。。。。。。。

网友:
这你要是修好了,真是大神了。。。

网友:
PCB 板层都短路

网友:
你这貌似 只是电容烧到了PCB 处理一下  可能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