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10d-i5 d1触发掉电

楼主(2018-03-12):
k610d-i5 d1触发掉电,3.3V正常,5V被拉低到3.4V,有那位大神修过这种问题的,指点一下。

网友:
没发现有什么地方短的,在线等,求指教。

网友:
查3  5v电路或者是3  5v芯片坏了

网友:
全板无短路的话,测量一下5V的滤波电容,有示波器最好,可能有惊喜!!!

网友:
多半桥有问题,可以尝试去压一下桥。不行就换桥

网友:
这板CPU控制NCP81103芯片容易坏,你注意听触发瞬间是不是有电流声

网友:
没有电流声听见,桥已经换过。就是搞不懂5V会变成3V

网友:
5v后继电路有问题可能是声卡或者网卡

网友:
把5V电感断开   量一下就知道是5V没出来还是被后续拉低了

网友:
这机器修道几台坏CPU 上管

网友:
看看5v的后极是不是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