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屏坏

楼主(2018-03-13):
小店门头有一电子屏,前几天能正常使用,今天插上电后居然只显示一部分,难道是屏的连接数据线脱落了?打开后板把不显示的板子数据线多次插拔依然不显示,不知道哪个大侠指点一二?速度~

网友:
一般由简到难,先看设置,数据,供电线路,再看LED是否完好,然后控制系统,

网友(2018-04-18):
如果电子屏只有一半显示哪就得看看电源是不是坏了,应该是电源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