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 USB报错15秒关机

楼主(2018-03-13):
P8H61-MLX USB报错15秒关机...图中电阻一边5V一边1.25V。。换4.72电阻
USB报错

网友:
楼主真仔细!!!学习了!!!!!!!!!!

网友:
有点位图就很好修,没点位就费时间

网友:
这个已经是华硕很常见的问题了。积灰太多就会引起电阻变质。都是送钱来的

网友:
这种15S关机在华硕主板上是很常见的问题了,一般是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这个板的通病啊,前几天我刚修好一块这种故障。前天就有人发过这个USB_OC#引起的15秒关机,今天又看到楼主的贴子了,同样一个地方的电阻,不过我那块板子是有2V左右的分压,偶尔可以不报错进系统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的,usboc?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是华硕常见问题。

网友:
这个已经是华硕很常见的问题了。积灰太多就会引起电阻变质....................

网友:
修这种15秒关机的,有点位图就很简单,没有点位图就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