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前修个进水的G475 加紧修了回家

楼主(2018-03-13):
拆开看见腐蚀不是很严重 打了大芯片阻值正常 触发灯亮下就熄灭了 心里暗喜  报价 180 客户答应修
这种一般是后级电路没有开启 先处理腐蚀

电源芯片腐蚀了的先加焊
PU501腐蚀加焊 BIOS 芯片腐蚀严重 加焊
然后插电测试 , 我去不通电了。
打开图纸测量输入VIN 有 ,在查en 0V 发现问题 用表测量一段有19V一段无 测量是PR412顺坏 更换
在上电 待机出来了但是还是触发掉电 并且可以在次触发。在仔细查二次开启电压

发现二次开启是由SUSp控制的
susp又是由SUSP#控制的,SUSP#是由IO发出来的 先测量开机瞬间有无SUSP# 测量发现SUSP#开机瞬间有3V 但是Q114一脚还是有2.6V  哈哈相信大家都知道问题了吧 ,没错直接更换Q114
电流一路狂升  。

亮机图。 在来几分钟装机,收钱, 打洋回家

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我就不发了

网友:
进水的仔细点就行

网友:
进水机一般都好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思路,以后就可以有参考的了。。。。。。

网友:
楼主是老师傅,经验老道,技术娴熟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 图纸看得很熟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思路,以后就可以有参考的了

网友:
这就是维修时间长和时间短的经验   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进水的一般电阻出问题很多,仔细找一般可以找到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以后遇见就轻车熟路了。

网友:
楼主是老师傅,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老师付,不错,看的很仔细

网友:
有这个板 的图纸吗???求分享一下

网友:
佩服楼主  要是我修估计的一天查,佩服技术

网友A:
有图有真相,楼主修得不错,给加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楼主修得不错,给加分啦

谢谢加分的兄弟: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楼主厉害 要是我 早已放弃了

网友:
下班都还有180进账,这班下的踏实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思路,以后就可以有参考的了。。

网友:
电路高的不错....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我的天,我看到了什么!楼主的那个烙铁的旁边还加了一个涡轮抽风?太高端了吧

网友:
修个机还加紧回家,有好事发生吧!